寻找电工

楼主(2005-09-20):
看到这里有一张帖是找电工的,就想起了我也可以在这里试试。
是这样的,我想要走了,可是这里人手不多够,厂里要招到人才容易放人走,可是我没有什么熟人是做电工的,所以在这里问问,有谁想做就问问我。工作地点是在福建晋江。联系QQ:46543330

网友A:
是做什么的?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
比如具体一些的工作,工资,待遇等等!

网友B:
对,条件\待遇
还有对电工技能要求主要有哪些?

楼主:
以上问题最好到QQ上细说。

网友C:
有什么不能公开说的
一定有内幕!!

楼主:
也不是什么内幕了,只是不想让人知道我有多倒霉罢了,这种待遇帖出来怕别人笑,不过有一点,我是没有什么企图的,要是说真的有什么企图,那我的企图就是找一个人来让自己好走人。
    算了,说要求与待遇吧,这种厂对电工要求并不高,所以待遇也就不会太高了,
要求会一般的电工操作技能,并不要求你会修变频器,不要求你会PLC编程。但是要求熟悉以上两种器件的应用,因为这里不多那种东西,变器器坏了是拿到外面去修,就那几个PLC都是机台的厂家编好程再拿过来的,也不会改什么工艺,所以平时维修也不用改程序。何况我在这里都呆了两年了,还未见过一个PLC出过问题。所以不会编程也可以。
因这是印染机械,所以应用得较多的是同步系统,是用角度传感器+张力架+变频+同步控制仪来实现。这此都很简单,就是有几台用直流电机的老机器有点麻烦,也不是什么复杂,只是机器太旧太老,所以线路有点乱。就这样。
      还有难一点的是由西安德高电子生产的独立对花系统,十二个五相电机,这个我亦搞得不是很懂,所以没有办说清楚,等等帖张图让大家看看。

     最后说到待遇,这个要靠你自己了,反正我是不懂什么的,所以拿1K5,有本事的可以拿2K吧!反正这里也不要什么高级电工,所以就只能这样子了。

网友D:
想离开的话,只要提出任何一个违反劳动法的地方,就可走人。比如加班超时,拖延工资等。

网友E:
想走还不容易

网友F:
想走就要趁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