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0):
有一台大电机,在做磁化曲线的时候总是通不过,做到一半就故障.
想请问一下各位老师,有谁知道怎么才能通过计算得到磁化曲线??

谢谢!!

网友A:
能告诉我你的电机技术参数?变频器的品牌、功率等级?说的详细一些好吗?

呵呵,本论坛里终于有人问电机的磁化曲线问题了,很高兴。尽管不是多深的问题,但是它却是矢量控制至关重要的参数,搞得好,系统就能获得好的动静态指标。在应用领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楼主:
感谢KDRJL
电机是950KW,660V,1152RPM,1120A,58Hz,功率因数0.77
变频器是ABB的ACV700

网友A:
ABB的变频器,我可是不太熟悉,他有磁化曲线的识别功能吗?这得要研究说明书的描述了。要是西门子的,有一个参数设置,只要激励他,就自动绘制磁化曲线了,很方便。不知道ABB的是怎么操作,另外,我还没有特别注意,ABB的DTC功能,怎么处理此问题。这都需要看书去呀。

网友A:
ABB的变频器,有矢量控制功能吗?如果没有,就无法绘制磁化曲线了。

网友B:
ABB没有矢量控制,有DTC,如果用DTC控制方式,在挂上电机后第一次运行要做空载自辨识,是不是在自动绘制磁化曲线

网友A:
呵呵,谢谢楼上参与。希望多就此题目发言。即便是探讨性的也可。我觉得,ABB公司在技术交流上工作做得太少,这方面,不像西门子公司。比如说DTC的相关知识包括应用的技术说明太少了,几乎找不到。而西门子在自己的用户群里宣传矢量控制技术,包括技术应用说明,几乎家喻户晓。对比鲜明呀。

今天刚好问了一个使用ABB产品的朋友,他告诉我700不是对中国开放的机型。具体700是DTC
的还是矢量控制型的,就不清楚了。不知楼主有没有说明书?是不是在此给于明示?

如果是DTC,那么磁化曲线就应该像tuziwangyue1所述,在空载识别中绘制。绘制在那些参数里了?要看具体的说明。通过查看参数,可以检查绘制曲线的计算结果。

楼主:
你们对ABB了解的不多,这也是ABB的战略,他们不赞成开放系统.我对ABB的控制还是比较清楚的.ABB的ACV700是老产品,以后推出了ACS600,现在是ACS800.
但是我不想讨论ABB的控制理论,我只想知道怎么才能得到一台电机的磁化曲线.
对于950KW的大电机,ACV700的自识别做不完,做到70%就跳了,可能要经过计算才能得到所有的数值,我想知道怎么计算

楼主:
ABB的ACV700就是矢量控制的.我都用了7年了

网友A:
知道了。那你知道他的磁化曲线的参数号吗?这些参数号能人为的修改吗?如果授权后可以修改,你就有手动优化的可能了。但是我估计还有一个参数,ABB是不会开放的吧?,就是实际磁通,有这个参数吗?

磁化曲线自动识别过不去,与你输入的电机数据有关。包括电机名牌数据的真实性,电压、电流、转速、功率因数、激磁电流(磁化电流)。还有环境温度。这些参数不知ABB的是不是都有呢?应该反复的作静态的电机识别与计算。再做磁化曲线的动态识别与计算。

网友B:
补充一下,电机不好的话,ABB的自辨识也通过不了

楼主:
哎.没得到答案
看来如果没有自辨识,大家都不会做磁化曲线了

网友A:
否。谁说自己不会人工绘制?只是你的变频器不认可吧?采用西门子的变频器,参数都是开放的,但是像人工绘制磁化曲线,必须要维修级的授权(不是公开的授权)。呵呵,我问你的几个问题,你并没有正面回答我呀?

其实,当你不断的修改电机的数学模型以后,自动的磁化曲线绘制是可以通过的。咨询一下装置的制造商的技术支持吧,ABB的老外,也许会指导你完成磁化曲线的绘制工作。我曾经就看见过西门子的工程师,在自动识别通不过的情况下,修改电机的参数,达到自识别PASS的。关键是电机不要有什么问题,现场的接线不要错误。

网友A:
补充一句,磁化曲线的绘制,官方的推荐(制造商)是自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