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电池问题

楼主(2005-09-20):
大家好:
    一台三菱FX1s的PLC,CPU板上是5.5V,1F的超级电容,现在PLC运行灯不亮,工作不了,测量超级电容电压为5V,断开超级电容,测充电电压为5V,刚开始时,在线测超级电容电压为0.5V,送电后,电压增加到5V,还是不行。后来在超级电容上并上由4节1.5V的电池,运行灯亮了,工作正常,可外接电池用一天就不行了。这是为什么?谢谢回复。

网友A:
FX内部给电池充电电路坏了

网友B:
FX1S的存储器是EEPROM;
没有锂电池;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正常充电电压是多少?另外是没有锂电池,但有5.5V,1F的超级电容

网友C:
给你这样搞多几下,主板也要废掉的

楼主:
zsyf1

那照你的意识,仍了。

楼主:
千万别送修1.产品过7年--不修.2.没大毛病(输入程序能正常工作)修理费+点钱买个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zsyf1

那照你的意识,仍了。
‘后来在超级电容上并上由4节1.5V的电池’,你这是在乱来!超级电容就算容量衰减也无关大局,你对它充电没有什么意义,搞不好损坏周围的零件。

楼主:
我也只是试一下,看看到底什么原因,照你说该咋办?

楼主:
大家有好办法吗?

网友D:
开关电源部分坏了,可以送修。真正行家修花不了多少钱的。

但国内行家太少,贸易家太多。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超级电容的问题,想办法换个看看。

网友F(2006-01-12):
本人有一台三菱的FX2N的PLC现在坏了,CPU的灯显示出错,请问有修理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