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光灯

楼主(2005-09-20):
麻烦各位怎样利用摇表快速准确的查出泛光灯的故障

网友A:
说的不清楚,是什么故障?又为什么具体到要用到摇表了?没法帮你。

网友B:
泛光灯有高压钠灯、金卤灯、镝灯等,一般均配整流器、触发器、补偿电容和灯泡,灯泡教容易坏。有些故障用仪表无法查出,建议用更换零件的方法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