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0):
请教:变频电机与普通异步电机的区别

网友A:
占个座位学习一下!

网友B:
好象没有,变频器电机也是异步电机,只是后边加了一个独立的冷却风机。普通异步电机的冷却是靠自身转动实现的。
另变频电机上没有额定转速,一般在编号上能看到极对数,额定转速需要自己来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