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5-09-20):
90KW电动机带的深井泵,泵由三级减为两级,请问应选择多大的变频器?90KW?55KW?现在电流120A,估计60KW,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电机多大的?还是90的吗?选变频器的话还是要和电机配套的
与负载没什么关系,关键是电机。
负载就你测量的那样的话,你可以用55kw的电机加55的变频器

网友B:
90KW的电机必须用不小于90KW的变频器驱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