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0):
要控制过开关输出,设一个周期为100%,要求进气开关,保持,排气开关的通断时间可调(用周期的百分比表示),例如,要求进气开关打开时间为50%后关闭.然后让空气在箱体内保持15%.,然后排气35%,均为一个周期的百分比,要求如改变进气为55%,而保持自动变为20%,而排气35%不变,同理,也可用排气的调整来改变保持,而进气百分比不变,可以用三菱FX1S系列PLC 实现吗?怎么实现的/?

若要求开关频率为55次/min,要求频率可调,可以实现吗?它的频率是通过什么来实现控制的?

请教大家,可以把答案发到我邮箱,

     e-mail:mybtjsb@sina.com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PLC的初学者,我的QQ号是184002256,希望能得到你们的答复!!!!!!!!!!

网友A:
做个定时程序,用加减指令调节各定时的时间。

楼主:
请问4楼
你好,我把上面的问题整理了一下:x1=on,y1持续输出t1,然后关闭时间为t2,然后x2=on,y2持续输出t3,要求t1+t2+t3=T,且t1↑,t2↓,t3不变;t3↑,t2↓,t1不变,要求T可调,可以用PLC实现吗?
   请问如果用定时器加减指令,能实现t1↑,t2相应的自动减少,t3不便,设T为一个周期,可用频率来调整,

网友B:
用PLC干这种活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