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0):
我想知道怎么读取频率信号,用高速计数器吗?谁有个例子,我对高速计数器不熟悉,望告知,谢谢!!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器可以!

网友B:
西门子S7-200手册的H-6页有高速计数器的使用范例可供参考。如果有疑问可以问我。

网友C(2007-10-26):
三楼的大侠你好:
     我实刚刚学习plc的初学者,请问你书后A-H6高速计数器的使用范例为什么不能在仿真软件上仿真,我是生搬过去的是不是还要加一些指令请教!

网友C:
三楼的大侠你好:
     我实刚刚学习plc的初学者,请问你书后A-H6高速计数器的使用范例为什么不能在仿真软件上仿真,我是生搬过去的是不是还要加一些指令请教!盼回复jzg6502143@163.com

网友D:
有一种频率 -电流或电压不知你知道吗?然后输入到模拟量端子。

网友E:
接流量变送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