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0):
我公司电站引用中控的DCS控制机炉.今天值班的人员反映有个测点不准..是锅炉的减温器进口气温.我检查发现这个测点的位号不对....用系统组态改变了流程图的位号...保存..编译好了.再进监控系统发现其位号没有改变...以前没发生过这情况.基本修改后就好了.
望各位大侠相助!

网友A:
监控的画面是否是新修改后的画面呢,可任意加一个点检查一下

楼主:
都是新开的画面.我在组态流程图里随便加个东西.再打开监控图.还是看不到...

网友B:
监控系统是否需要刷新?

网友C:
保存..编译后,重新载入组态(请确保载入的组态是你修改过后的组态!)

网友A:
修改后:1、在流程图中先保存;2、编译;3、在系统组态中保存。若在修改的本机上显示的话,直接进入监控即可;若其他操作员站显示的话,需传送过去相应的内容。

网友D:
操作员站是否需要重启

网友A:
不用重启的,重新进入系统监控画面就可以了。

网友D:
你那里是什么系统

网友E(2006-03-28):
引用 网友A:
修改后:1、在流程图中先保存;2、编译;3、在系统组态中保存。若在修改的本机上显示的话,直接进入监控即可;若其他操作员站显示的话,需传送过去相应的内容。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F(2006-06-01):
打开监控画面检查是否使用修该后的组态文件

网友G:
重新下载没有?

网友H:
中控的系统这么麻烦啊

网友I:
编译后重新载入组态就可以了,几秒钟的事情

网友J(2006-07-19):
对呀!什么系统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修改后:1、在流程图中先保存;2、编译;3、在系统组态中保存。若在修改的本机上显示的话,直接进入监控即可;若其他操作员站显示的话,需传送过去相应的内容。

无需下载的。

网友L:
我是一位DCS维护新手。请教在运行中常见的故障及排除方法。

网友M(2006-08-29):
对。编译下装后,再在监控画面重新载入。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N:
你的组太里是否有这个位号,不能乱改呀

网友O(2006-11-16):
在组态中查看该点的值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可能是监控画面,是否连对点了,改过来把画面拷到操作员站就好了

网友P(2007-01-19):
引用 网友C:
保存..编译后,重新载入组态(请确保载入的组态是你修改过后的组态!)

对头

网友Q: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