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0):
大家好,我厂刚建立,把我凋到热工,我们厂有DCS这一套,请问怎么能在短时间能胜任工作。我们厂用的是日本横诃的DCS。

网友A:
必须要熟悉厂里的工艺流程.知道各个测点.至于DCS控制.可以在以后慢慢了解.

网友B:
对于刚刚接手的情况下,应该说,当你接手开始管理和维护的时候,已经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整个系统了。 对于现在来说,主要的 应该是要了解到:
1.熟悉整个DCS系统中,所有的设备,其功能,连接方式,通讯方式。这样,才能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快的可以判断大概出在什么地方。
2.初步的了解,应该怎么样去增加,删除个别的数据测量点及控制点。
3.初步的学会怎么样去修改控制逻辑及LOAD。
4.最主要的是,现在什么都不明白的情况下,要先学 会做好备份,以及怎么样恢复备份。这样才可以保证不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不知道楼主所在的电厂是何厂?我都想了解一下日本横诃的DCS和他的控制系统。

网友C:
楼主,横河dcs中的PID控制,P代表什么?I代表什么?D代表什么呀?能否,讲讲他的控制原理,为什么,一般都不用D呀?

网友D:
P 比例
I  积分
D 微分

楼主:
谢谢ruizhi给我这么好的学习经验
我厂是一个6000机组的小厂,35T的炉子,用的是日本横诃的DCS和他的控制系统。
由于我们的小厂刚刚运转,现在手里还没有任何质料。给我们做DCS的厂家是〈新时代〉
等手里有了质料,我发给你

网友E(2008-09-19):
这个你都不知道,你学什么DC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