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1):
前两天给客户修机器时碰到一件郁闷的事情,
偶喜欢用GX Developer,到客户处先用GX Developer从plc中读程序。。。
读出来的程序发现有一段是黄色的(错误)。。。开始怀疑是电缆问题,接着怀疑是PLC的问题。。。。折腾半天后抱着侥幸心理,,,换了一个软件。。。用FXGP_WIN-C读。。。读出来一看。。。什么都正常。。。。
大家看看。。。下面这段程序。。。。为什么用GX Developer读不出来呢?

网友A:
看样子是不合法

网友B:
盗版软件

网友C:
怎么梯形图这么复杂啊

网友D:
跟软件没关系,自已想一下就会明白的.

网友E:
用GX Developer 应该写不出来这样的程序

读不出来也就不为怪了~~~

网友F:
我试过了,用GX DEVELOPER能写出来。而且能仿真,唯一觉得不太对的就是M90前的M35闭点,但平时用的时候GX DEVELOPER 也是允许这样写的,5楼的老师既然知道就告诉大家吧。

网友D:
程式超量了.虽然不会有错,这是典型的垃圾写法,用M分开写就好了.FXGP_WIN-C检测不到的这种不合理性.

网友G:
高手解答就是不同凡响啊……

网友H:
编写语句超过行数>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