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下载扩展函数

楼主(2005-09-21):
我用的是CPM2AH,在下载程序时,提示不能下载扩展函数,请检查DIP开关和设置,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我用的是CPM2AH,在下载程序时,提示不能下载扩展函数,请检查DIP开关和设置,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在2H的RS232通讯口上有个开关把他打开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要是你没有使用扩展函数指令的换在下载程序的时候不要把扩展函数打勾

楼主:
如果没有下载扩展函数,是不是扩展函数就无法使用。

网友A:
如果没有下载扩展函数,是不是扩展函数就无法使用。
不下载当然不能用了呀。要是你用的有扩展函数指令那你必须下载呀!!
要是不了解的话就去看看2H的操作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