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1):
各位大哥,我想问一下,西门子PLC 的CPU怎么清零?说具体一点 谢谢了!

网友A:
你意思是把原来的程序清除掉么?把你现在程序传进去就会自动覆盖掉了

楼主:
也不是要覆盖掉,我就是想知道怎么样就把它清空了,里面没有东西了,再下载新的程序,这样心里就踏实了!哈哈 谢谢了

网友B:
点菜单上的PLC------CLEAR,再弹出的画面选择你要剔除的东西,再就是OK了

网友C:
对新的PLC来说这样清不干净。

网友D:
这样干好玩儿吗?我陪你一块儿玩儿。

网友A:
你不清空下载新的程序也应该心里踏实,呵呵

网友E:
新的程序写进去原来的就会被清除;
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网友F:
直接下载就覆盖了

楼主:
啊 我知道了 谢谢各位了!
cpu上不是有个清零的东西吗?我就是想知道怎么用

网友G:
把CPU上的清零开关扳到清零的位置,保持几秒钟,看到指示灯顺序闪动就好了。

网友H:
i清除数据的.

网友I:
300系列的就是把开关拨到最下,保持几秒,应该是慢闪。
回到stop状态,再迅速的拨到最下,应该是快闪。
当快闪结束的时候也就程序清掉了,
当然也有清不掉的些系统东西和个别程序,那你就只能以上传方式再在线清。。。。

网友J:
是连续按住Mers键2s,左右,黄色信号指示灯连续闪烁0。5秒左右,
就PLC-->Clear就可以了!!!

网友K:
不用清零吧
直接下载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L:
如果是300型的用钥匙选到清除档位三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