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1):
请各位谈谈 目前用做工控维修用什么笔记本 好? 大家推荐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最稳定的当然还是IBM了!

楼主:
没有串口
可是IBM机器现在都没有串口

网友B:
或者选用加固机?

网友C:
现在的笔记本几乎都没有串口。用一条USB-RS232转接线就行了,非常便宜。

网友D:
呵呵;
USB-RS232转接线不是万能的,还是电脑自带的串口好;
市场上还是有带串口的NOTBOOK;
三星就有一款,不过价格比较高;

网友E:
我同意6楼的说明,现在市面上好多USB串口不可以接PLC,还是电脑本身自带的好!

楼主:
感谢大家直言,看中了一款HP COMPAQ 的机器,NC6120 串并口齐全,7000元,赛扬1.5G 256M 内存 40G硬盘,不知如何

网友D:
HP的稳定性还不错;
虽说价格相对于同配置的国产机是贵了一点点,但比较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