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作用?

楼主(2005-09-21):
温控器除了控制温度外
还可以加热温度吗?
是不是说只是把温度控制在设定植   而不是把温度从室温加热到设定植。

网友A:
去看看温度仪的说明书就OK了

网友B:
不把对象的温度从室温加热到设定值,它控制什么呀?温控仪只能输出加热和冷却的信号,本身没有加热和冷却能力,需要执行机构配合才能完成任务。
另外:“加热温度”的说法让我摸不找头脑。

网友C:
当然了,温控器只是控制部件而不是执行部件!

网友D:
温控器是通过社定温度与实际温度的比对,来进行相应的控制.如温度低了,发出信号,加热设备工作,温度高了,发出信号停止加热,通常是通过触点开关执行的,因为此类的温控器最简单...

网友B:
看来顶楼的不是业内人士。各位弟兄多给他一些帮助,赚钱不容易。

楼主:
各位兄弟 实在感谢
俺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 望多多指教

楼主:
再请问下 我要选择什么样型号的温控器??

网友E:
我们的温控器质量很不错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的采购,昆仑产品
昆仑,工控的先锋

楼主:
8楼兄弟 我先问 我该用什么型号?

网友B:
温控器的型号各家厂商都不一样。我们不知道你的使用对象,自然也提不出更好的建议。

楼主:
液晶显示
缓冲功能
给压板加热  在压板中砖孔 加热装置 选用电加热元件(电阻丝类型的)

要求温度控制在300度
该选用什么型号温控器?/??/

求教 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