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1):
CP5511、CP5611或PC/MPI

三者的传输速度都可以达到187.5KBit/s

5511价格要贵一点

其他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在手提机上就不能用5511!

网友A:
在工业现场用PPI电缆是不是太业余了!

楼主:
谢谢你上午的帮助
我是针对工控机,处理PLC 工控机间数据通信,用Prodave实现。怎样在它们三个中选择呢?

网友A:
如果使用工控机,插CP5611卡是最佳选择。插在主板上的PCI通讯卡总是最可靠的。CP5511是用于手提机的,对你来说根本不予考虑。

网友B:
使用5611是不二选择,PC/PPI电缆之适合近距离使用。但是使用Prodave编程要仔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