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1):
今日用三菱的fx2n系列做了个项目,因为只有直流24伏的中继,又不够地方安装24伏电源。所以就用了plc自身的+24伏作输出的电源。

 把+24伏端通过个保险丝接到y这一面的com口,输出y就和x端的com口接中继线圈。

 用了之后,没问题。一切正常,不过主要是考虑如果输出端子有短路情况,会烧坏哪些端子?!

 各位见多识广的大虾,请指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的?!

网友A:
风险太大,小心烧PLC电源单元哦

网友B:
没有问题的,不过要注意中继的数量。中继线圈工作时耗电量不能超过PLC 24DCV电源供电能力,而三菱各规格PLC 24DCV电源供电能力是不一样的。
中继线圈很难发生短路这种情况的,如有短路,一般也是瞬时烧毁断开,对PLC不能造成伤害的。
PLC 24DCV电源一般设计有短路保护的,你可以仔细阅读说明书看看。

网友C:
plc24V电源短路时,PLC就会关闭一切,连电源指示灯都不亮,我就遇到过这问题,PLC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解除一切正常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