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功率问题

楼主(2005-09-21):
计算一个40W的日光灯一天能耗多少度电?

网友A:
40w实耗45w左右
0.045w*24小时/天=

网友B:
楼上,错了,,,40w实耗45w左右
0.045w*24小时/KWH=

网友C: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镇流器,是电感镇流器质量好的话,镇流器耗电的功率为5W左右,若是用电子镇流器,那基本上乐镇流器是不耗电的,只要计算灯管的功率即可。建议用节能灯管。它的功率是3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