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OMD高手请进

楼主(2005-09-21):
Fanuc 0MD系统,启动时408.409报警,要重复启动5.6次才能正常,怀疑是电源模块的问题,结果换了没多久报警又出来了,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主轴伺服有问题吧,打开电控柜,看看报警什么内容

网友B(2007-05-04):
那位任兄能告诉我FANUCOMD是那年出的,
急!控制系统中在加工时显示器能否显示加工程序

网友C(2007-10-10):
4字头的3位报警是程序

网友D(2008-02-02):
可以查一下伺服驱动器的内部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