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2):
各位大大,我从本论坛上下载了step7v5.3到自己的机子上,在安装的时候出现“NO SSF  files Found”提示信息,然后自动推出安装!让我很是不解,有谁明白怎么回事请告诉一声,谢谢了!急用
操作系统:XP2 Sp2 Professional

网友A:
目录太多,拷到根目录下再安装

楼主:
兄弟,只有一个安装文件。现在就是不知道“NO SSF  files Found”什么意思,如何解决。

网友B:
安装前,先将WINXP的语言更改为ENGLISH-AMERICAN!(在控制面板中)

网友C:
[转]Step7 v5.3 Professional 正确安装方法
Step7 v5.3 Professional 安装步骤
1 安装Windows 2000 SP4
2 安装 IE6
\IE6b2800\ie6setup.exe
3 设置 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英语(美国)"
控制面板->区域选择->设置默认值, 选择"英语(美国)"
4 安装Step7 v5.3
\ STEP7_PROFESSIONAL_2004\Setup.exe
注: 源文件的路径不能有汉字, 否则Setup.exe不能执行
选择: Step7 v5.3
S7-SCL v5.3
S7-GRAPH v5.3 (Graph 7 )
S7-PLCSIM v5.3 (PLC仿真)
Ao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v1.1
选择语言:
English
提示: Transfer License Keys
Yes, Transfer should take place during installation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选择: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5 恢复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中文(中国)"
6 安装 Step7 v5.3 和Graph v5.3授权
将"\Step7 v5.3+graph5.3授权"目录拷贝到硬盘
执行STEP7V53key.exe安装 Step7 v5.3授权
A1710453
执行s7graph53.exe安装Graph v5.3授权
A1S7GR53

注: 我并没有先装Step7 v52
有些朋友将WIN2000的"当前用户的设置/您的区域设置"设为英语,这是没有用的,
应将"系统的语言设置/设置默认值"设为英语才有效

网友D:
cht说的很对

网友E(2008-10-26):
安装路径有中文,自己看下
为了梦想!

网友F: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今天太晚了,我要回去睡觉了,明天试试各位老大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G:
直接用虚拟光驱安装,安装路近不能有中文,5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H:
语言先改成英语,再有就是不要有防火墙等软件,建议先把防火墙一类的软件先卸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