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2):
各位大大,我从下载了step7v5.3到自己的机子上,在安装的时候出现“NO SSF  files Found”提示信息,然后自动推出安装!让我很是不解,有谁明白怎么回事请告诉一声,谢谢了!急用
操作系统:XP2 Sp2 Professional

网友A:
把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或者刻在光盘上安装即可

楼主:
兄弟,我按你说的作了,可依旧出现我说的问题,而且安装文件只有一个,大概200MB

网友B:
先装V5.1或V5.2版本,再装V5.3时,选择Upgrade就OK了!

网友C: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用UPGRADE我试过了,没问题,但很费时的,装了一遍真的不想在装第二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