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楼主(2005-09-22):
我厂施工单位用的是两相(380V)电焊机,接了3块单相电度表,但是计量结果是三相总和是零,不知道如何计量单相电焊机?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兄弟:
1、我还从来没听说过“两相”电。
2、三相电就必须用三相电度表计量,没有捷径可走。

楼主:
电焊机输入电压380V,

网友B:
楼主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要是有钳游表加住三相线的两跟他的电流和方向与另一跟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你就 该明白了

网友C:
采用3相4线电度表计量即可。

网友D:
A相电流+B相电流=C相电流  呀   支持楼上
用三相三线表吧,二楼,你没听说过两相380电?你是不是电工呀?两相380就是两根相线咯电压是380伏

网友E:
我看楼主没说明白,3个单相表也能计量2相的啊,你是怎么接的啊,有图么?能发上来看看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看楼主没说明白,3个单相表也能计量2相的啊,你是怎么接的啊,有图么?能发上来看看么?
支持

楼主:
三相四线供电,单相表分接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