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2):
最近我用4KW的变频器多动三台0.75KW的电机,变频器频出故障,我怀疑是不是变频器功率选用不合适呢?

网友A:
出的什么故障?三台电机是怎么连接的?可以详细介绍吗?

楼主:
三台电机并接,总共有两个现场,都是一拖三,刚开始都能正常工作,现在都出现过电流报警,而且都已经判明为变频器故障,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在变频器的功率选取上有些问题,请指教!

网友B:
可以明确的是故障不在变频器,看看应用和设置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B:
是不是频繁启停的负荷?

网友C:
变频器一般不会出现问题,可能与你的现场接线有关系.你可以试一试其他的接线方式 ,如果有接触器的话可以先去掉接触器.

网友D:
电机离变频器很远吗?

楼主:
我脱开负载的时候,也观察到了变频器出现过电流报警(F0001故障码,西门子MM420变频器),所以,基本可以判定为是变频器故障,另外,电机和变频器之间的距离为20m,4楼的朋友说的对,电机需要频繁启停。我在想,是不是“一拖一”和“一拖多”在变频器功率的选取上是不是不太一样呢?

网友E(2013-11-29):
我怀疑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F:
加减速时间多少啊?使用VF还是矢量啊?看看监控参数,有可能是应用问题,也可能是参数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