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PN/PNP这样的信号与普通的开关量有什么区别? PLC上如何处理呀?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2005-09-22):
怎么读它的信号

网友A:
就是一个共正或共负的问题。
在PLC输入点上你接的是正还是负

网友B:
PNP和NPN是两种三极管,具体原理和用法普通的电子技术教材上都有。除了电路接法不同以外,所谓的开关量都是一回事。

网友B:
如果接成射极输出,PLC接收到的开关量信号同基极输入信号同相;如果接成集电极输出,则是反相。

网友C:
极性的差别;

网友D:
普通的开关量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无源接点或干接点信号(继电器、接触器的触点),NPN/PNP则一般是各种电子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及部分仪器仪表等的输出信号,基本上都是OC门输出即集电极开路输出,一般的PLC的DI是不能直接接上用的(有的PLC可以)。解决方法是用小型继电器转换一下吧。

网友E:
PNP电流是向外流,NPN电流是向里流,就是这样的区别而已.原理图如下: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48243

网友F:
如一楼所说,比方说电源是正24V DV,NPN输出的是正端,PNP输出的是负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