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2):
我们这里新安装了一个机房空调,最大电流46A,空气开关为50A的,请问空气开关的导线应该选择多少平方的???

我对这方面一窍不通,大家多帮忙!谢谢了!

网友A:
15个平方就够用了而且还有余量!!
但是你最大电流是46A你用50的空开会不会小了点呢???

网友B:
空开小了,应选80A的,导线选铜芯16平方。

网友C:
为什么  要用80A的空开?

网友D:
因为,电机启动时的电流是其额定电流的3倍以上。

网友E:
同意3楼观点

网友F:
你为什么要猜用50A的开关了?
是不是说明书这样写的?
我还是赞同大家的观点,最少80A的,15平米的线!

网友G:
是不是电工?  什么80a 50A 查查规格

网友F:
那60的好了

网友H:
开关63A----开关都有适应启动电流的反时限特性.但是,空调负荷不稳定.
线25平米----发热少.

网友I:
铜导线1平方可承受5--8安的电流,故选10平方足以。

网友J:
线径的问题
如果是三相的建议使用25mm的导线(70A)、这里考虑到峰值电流的问题,也是最安全的!
空气开关50A的太小、启动电流就可以跳闸!建议选用100A的空开最为可靠!

网友K:
好像没有15平方的线吧?16平方的应该够了,用25的有点浪费吧

网友L:
建议先80A,16平方的导线。有15平方的导线吗?没见过,

网友M:
楼主所说的电机(是指空调压缩机)厂家规定了最大电流是46A,那么你们把空开加大到80A,100A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电流大过46A,压缩机内自带的热保护开关就会动作.
  至于用多大平方的线,一般常规温度下16平方的线可以承受70多个电流,所以用这线径的电线就足够了.

网友N:
80A空气开关我没见过,只有100A .

网友O:
建议先80A,16平方的导线。在柜体里配线10平方即可

网友P:
我同意九楼的观点,电线最好选用:国标双塑
我同意九楼的观点,电线最好用国标双塑

网友Q:
看楼主的描述,应该是三相空调,46A电流,建议选用塑壳空气开关,例如:CM1-100M/3300
Ie=63A或80A,至于导线,若开关到空调之间距离较短,选用16平方的足够,如距离长(大于15米),建议选用25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