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个忙,谢过

楼主(2005-09-22):
上面图中 M121.0 指的是什么?我应该从哪里查到具体意思
我是刚接触PLC 这是别人给我的程序中的一段。

网友A:
应该是一个辅助触点,在PLC内部是一个虚拟的东东,不像IO那样有实际的点,仅供参考

网友B:
M是西门子PLC中的标志寄存器,用来存放程序中的运行标志。根据程序运行的要求,对M寄存器中的一个位进行置位或复位,作为启动其他指令的条件触点。

楼主:
我明白了。多谢了。但是我怎么知道他的具体意思是什么呢。
例如: I 1.0 指的是电机启动。那M 121.0 指什么呢。

网友B:
因为PLC的通用寄存器的作用是由编程员自己定义的,如果没有给你寄存器定义清单或程序解释,只有通过对程序的解读才能知道。这个工作需要耐心。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编程员只向用户提供外部接口定义清单,便于系统的接查线工作。而M寄存器的使用与用户无关。如果用户从PLC中读出了程序,也只能和汇编程序一样,靠自己的能力读懂它。

楼主:
多谢了。 agitator898 再次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