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2):
此工程为垃圾处理项目,自控设计:
上位机用PC(组态王)+工控机+PLC(S7300)+TP170(PLC200)×3
总线用PROFIBUS,在线监测数据要用网络传愉

网友A:
总的思路没问题。就是不清楚你用了3个S7-200,再用S7-300干什么?如果是个很大的系统还可以考虑,否则有点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