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S系列变频器

楼主(2005-09-22):
请问FR-S520E-0.2K 这个变频器的 E 表示什么?它与FR-S520-0.2K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FR-S520E-0.2K 这个变频器的 E 表示什么?它与FR-S520-0.2K 有什么区别?

S520上半年已经停产;
用S520E代替;
区别在下面的图片里,这是新的型号,多了一个RS485通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S520上半年已经停产;
用S520E代替;
区别在下面的图片里,这是新的型号,多了一个RS485通讯口;

万分感谢兄台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