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2):
我有一条300元买的CIF02的编程电缆线,我用的是CPM2AH,软件是CX-Programmer5.0,在下载程序时如果选了下载扩展函数选项,则下载失败并提示“不能下载扩展函数,请检查DIP开关和设置”。如果不选则下载成功。请问这正常吗?如果没有下载扩展函数,扩展函数能用吗?PLC工作正常吗?

我自己测试一下,不选择下载扩展函数,扩展函数同样可以使用。这我就不明白了不下载也能用。请了解了朋友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这是正常的,因为并你没用到扩展函数。如果用了,应重新设置DM区,详见编程手册。

网友B:
PLC上的DIP拨盘开关,应该要设置一下,不过我忘记那个开关要打到ON上了,那样就可以下载扩展函数了,具体的,建议查一下编程手册的DIP拨盘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