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excel闻听请教

楼主(2005-09-22):
各位老大:在表格中,想表头在下页依然存在,该如何应付,例如
page1: 姓名  年龄  性别……
page2: 姓名  年龄  性别……
page2: 姓名  年龄  性别……
除了拷贝,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如图:

如果是“横行”不变,选择“顶端标题行”;如果是“竖列”不变,选择“左端标题列”。

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错!

网友A:
这样只用在第一页输入“姓名  年龄  性别……”,然后下面各行各列都不用写,只管输入内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