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2):
我们首先在S 7-200软件里进行了组态以后,再在PLC 里怎样进行编程才能应用TD 200呀

网友A:
到西门子网站下载本TD  200手册上面有如何编程和组态,我以前用过TD200,感觉不实用

网友B(2006-01-08):
在S7-200组态,编程好后,下到PLC就行了.然后用TD-200提供的通信电缆把两者连接起来即可

网友C:
直接编PLC,工具里组态TD200就可以了

TD200 便宜!

网友D(2006-02-19):
TD200也用过,简单的显示操作和报警功能是可以的,但是没有触摸屏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