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2):
请问大家:有谁用于张力控制吗?
宁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

网友A:
有啊!如北人印刷机械

网友B:
很简单的.只是性能不付佳,有时会调死人!

网友C(2005-11-23):
安川电机用于张力控制,实际上用的就是驱动器的扭矩模式。在张力控制系统中,驱动器和电机只是执行机构而已。整个系统的构成除了伺服电机外,还需要张力检测装置和张力控制器。张力控制器根据张力信号的大小,输出0到10V的模拟电压,来控制伺服电机的扭矩,以此达到张紧物料的效果。

网友C:
朋友们,要多多交流啊!

网友D(2006-04-12):
根据楼上朋友的方案,我觉得输出的0-10v的模拟电压还要进入a/d模块,转化为数字量经过plc的PID调节后再经过A/D模块转化为模拟量输出到安川驱动器,例如PLC 用OMRON CPM2A,
A/D模块用CPM1A MAD02,驱动器用安川SGDM,电机用SGMAH-02,现在的问题是SGDM的CNA口该怎么跟MAD02连接,怎么与外部正常通讯,楼上的多指教.

网友D:
修正,是CN1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