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2):
请教:异步电机为什麽没有惯量参数,它的惯量又是多少

网友A:
应该是不定数  看转子的直径 质量

网友B:
谁说异步电机没有惯量参数?铭牌上没有标注,那是国家标准不要求,并不等于没有。

楼主:
请教:不标惯量,在负载惯量很大时如何考虑惯量的匹配.
     为什麽不标惯量,这个参数不重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不标惯量,在负载惯量很大时如何考虑惯量的匹配.
      为什麽不标惯量,这个参数不重要吗
这需要问制定标准的专家们是出于什么考虑。我还奇怪呢,为什么西门子的电机铭牌数据比我们国产的多。国产的变频电机,连滑差或额定转速都不标,更别说转动惯量和功率因数等参数了。

不过没有关系,功率因数可以计算,转动惯量是通过变频器的动态识别获得的。

楼主:
请教高手:不标惯量,在负载惯量很大时如何考虑惯量的匹配.

网友B:
哦?负载的惯量大小与电机的惯量有联系吗?用得着匹配吗?很新颖。

我理解,那是传动系统控制上的事,与电机惯量无关。控制上要考虑大惯性负载的因素,对其加减速动态过程实施匹配的加减速度。达到平滑变化的目的。而且目前的传动系统,控制部分都是智能的,可以对电机进行动态识别,测取计算电机与负载的转动惯量数据,然后对系统的控制环节加以惯性补偿。

楼主:
请教:步进,伺服为什麽要考虑惯量.变频器控制时负载惯量很大时能及时停车吗

网友B:
你好象还是概念不太清楚。惯量不是不考虑,不论是步进、伺服还是普通的电机,都要考虑惯量问题。但是考虑惯量是系统控制的综合问题,负载惯量与控制工艺的匹配,是电机的容量选择、控制的功能补偿,而不是用电机的惯量去匹配负载的惯量。

网友C:
斑竹太高深了!任何具有质量的物体都有惯量.只是有些情况必需考虑.
转动惯量:E=mV*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