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2):
电源是直流24V、3A,用触发电路和固态开关控制直流电磁阀的启闭,想把电路放到电磁线包壳体内用环氧树脂浇封,但是固态开关的体积比较大放不进去,因此想改用可控硅元件,不知道能否替用?也不知道选用何种可控硅比较好,望高人指教。

网友A:
固太开关能用于直流?

楼主:
有直流的,我想用单向可控硅,体积象7812稳压管一样大,价格是固态开关的1/10。

网友B:
弱弱的问!啥型号的单向可控硅,可关断的,触发电路怎么做?
另回答2楼。固太开关能用于直流

网友A:
直流固太开关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C:
用MOS管吧,三极管也行。可控硅要用可关断的。

网友C:
另,别忘了加续流二极管还有光电隔离器件。

楼主:
不加光电隔离器件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