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2):
现在公司开始自己配盘,以前都没有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多大功率的电机啊?

楼主:
没有通用公式吗?
一般是额定电流/1.732
50KW以下1平方4A没问题吧

网友B:
盘内布线没问题,我都是这样选

网友C:
学电工的时候都学过这方面的知识,不然的话再回去学习俩年吗?

楼主:
这下有底了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