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2):
我公司有4台2000kVA主变,经常会出现有载调压上的瓦斯继电器干簧管破裂,造成重瓦斯动作调闸。影响很大,请较高手出招!谢谢。

网友A:
错误,有载调压上的重瓦斯不可以主回路跳闸.

网友B:
重瓦斯不就是跳主回路吗?轻瓦斯才是报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瓦斯不就是跳主回路吗?轻瓦斯才是报警
有载调压小油枕上的瓦斯继电器只接轻瓦斯信号,变压器大油枕下的瓦斯继电器才有重瓦斯保护线圈故障切断主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