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2):
为什么电气符号库里没有空气开关的符号?那位大虾知道告诉一声,需要自己创建吗?

网友A:
有的,单相和三相都有

网友B:
有的,仔细找找

网友C:
找 IEC617下的  H7313H05.SYM 符号,或其附近几个符号即可。在元件数据库中多数空气开关的PCSTYPE用这个符号。

网友D(2008-12-10):
空气开关也是断路器,所以也用断路器符号表示:Q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