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

楼主(2005-09-22):
西门子s7--300的plc,用step7编程,有一段梯形图,如下

|--------| |--------| |--------|not|-------------------(  )------|

其中的not指令,它的源和目标分别是什么?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取反作为单模运算符号只有源,源是ROL(逻辑运算结果)

楼主:
谢谢,我还不明白,他的作用是什么呢,他的源是前两个验通指令吗,(这两个指令的外部输入点是常闭的)

网友B:
如果我的两脚跨在门槛上,你能判断我是要进还是要出么?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