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2):
请教  电缆大小与电流的换算是什么?有人说3倍关系,
     如60A的电流选20mm2的电缆,
有公式吗?

网友A:
二点五二,四为三;
六上均五逐级算;
百二还百逐级减;
铜线升级算;
穿管高温八九折。
2.5平方线加2,可带4.5KW电机;
4平方线加3,可带7KW电机;
6平方线加5,可带11KW电机;
16平方线加5,可带21KW电机;
120平方线,可带100KW电机;
电机额定电流功率*2,
你自己看是几倍?

网友B:
问什么?查书!!!!

网友C:
用线要看你的场所(潮湿,干燥,矿场),线是明敷还是暗敷,穿水管还是胶管,还是。。。,不同场所同一根线电流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