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2):
我用的GX Developer8.0的版本,在和Q系列PLC连接时采用USB口直接连接,电脑提示找到新硬件并要求安装驱动,但我没有这个驱动安装不成功,在和PLC通讯时提示错误,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是否有什么驱动要装呢?

网友A:
需要安装驱动,驱动路径:你gx的安装目录l例如安装在C则驱动在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里面,你按照提示,不要选择搜索,直接将驱动路径选择好就可以安装,安装完成后就可以使用USB编程了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2006-02-19):
谢谢啦,搞定了

网友C(2011-12-20):
回答的太实用了,谢谢

网友D:
又学到了一招,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