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2):
前几天一个小项目用了HITECH的新型号人机PWS6600S,看了厂家提供的数据,硬件指标比以前的1711有了很大提高,可是使用过后,感觉还是如此。看来HITECH靠的还是价格。不过还好,6600S和1711(单色)是一样的价格。使用、尺寸基本一样。

不过有一样俺很不爽,用6600系列,需要使用ADP6,以前的ADP3不支持6600系列,ADP6也不再支持以前的旧型号!!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安装两套软件来用于日常工作。

网友A:
楼主,这不可能吧,我们是做Hitech的,PWS6600S-S的不但是硬件功能、还有软件上都会比1711的好,而且外观也比它好很多。Hitech之所以出新版软件是因为现在有人盗版ADP3的软件。他们的硬件跟1711差不多,速度比1711好一些,但是不用开发软件。而6600的软件可以说是向下兼容,但1711的软件不能向上兼容。以前1711的程序你传上来看都看不了,更不要说改了,现在6600的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以后你肯定会喜欢6600多点的,再说现在1711的现在已经是停产了,现在就是有都是以前的库存,你跟客户推荐说这个产品,我想没有一个会不接受的。

网友A:
不知道您在哪里,我在深圳这边,有什么可以联系下我,13127983780

楼主:
是吗,硬件的确比1711高级,如32位CPU,4M存储。传输画面是方便了。但是用起来的确一般,画面换页明显拖尾。

再有,ADP6是可以打开ADP3的程序,但是不可以为1711写程序。ADP6里面可以选择的型号就6600系列和6300系列。

俺也在深圳,可以交流。

网友B:
Cyki_yy您好,我们现在想购买PWS6600C-Shitech产品,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视角是多少,请您回复,谢谢,还有您能否给我报个价格呢?谢谢。俺在重庆,看能否合作

网友C:
上面的把个朋友!~叫cykj_yy 的。。我给你指出一点错误好么1711的现在已经是停产了这点是真的。但是不所说的Hitech之所以出新版软件是因为现在有人盗版ADP3的软件,这个好象不太确切哦!~要让大家听的明白一点。你说的是不是GD17其实我看是DG17系列比HITECH1711好的 太多!~不管是响应速度还是硬件。还是价格!~迫使台老那边推出新的产品!~6300其实!~楼主说的很对用了才知道!~GD17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接触过!~但是我在做。我知道他的性能和价位。。有兴趣可以给我个电话0755-83767365

网友C:
忘了说了!~GD17可以兼容HIETCH!~一切!~价格优惠!~功能强大

网友D(2006-05-14):
楼主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它同FX2N的通信线是怎样做的,要RS232的。
如果232不行那要怎样做才能通信呢?
我做了一条可不能通信。
TXD+14----------2 RXD+
TXD—13----------1RXD—
RXD+16-----------7TXD+
RXD—17----------4TXD—
      21-------------4
RS422的通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