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3):
我在打印CAD图时,为什么只能打字,而不能打线条。我用的是CAD2004的软件。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是否隐藏了线条?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打印CAD图时,为什么只能打字,而不能打线条。我用的是CAD2004的软件。谢谢各位大侠了

在哪里显示线条

网友B:
用得什么打印机?
仔细检查打印配置。

楼主:
我在LQ-1600K的打印机上就能打印,在惠普230(D-A1)针打绘图仪上就不能。

楼主:
是打印机的驱动不配套

网友C:
隐藏了打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