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EB NAVIGATOR V6.0

楼主(2005-09-23):
我用WINCC V6.0SP1+WEB NAVIGATOR V6.0,都是亚洲版的,运行一切正常,只是在客户端老提示WEB NAVIGATOR服务器为DEMO状态。
   我已经装了WEB NAVIGATOR的授权,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2006-08-27):
老大,能否给我将WINCC V6.0SP1+WEB NAVIGATOR V6.0做一种子让我下载,谢谢!!!

网友B:
解决方法:
1) 检查Web服务器上的WebNavigator授权
2) 检查Web服务器上WinCC已经相应选件的授权(如:User Archive、Redundancy、Server、Dat@ Monitor etc.)
3) 确认用户管理中具有Web浏览权限的用户没有选中授权“1002 - Dat@ Monitor 仅监视”
4) 右键点击WebNavigator,选“Web组态”(Web Configurator),如果“缺省网页”(Default Web Page)选择了“Main Control”并且使用Dat@Workbook或Dat@View功能的话,请确认Web服务器上安装了Dat@Monitor的授权。如无必要,此处最好选用“Web Cli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