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3):
我司替一家机械公司开发一种专用的变频器,750W。实际是控制器与变频器的结合体,通过编码器回馈信号,使外面一个绕线的滚筒保持一个怛定的线速度.可是不知为何,空载好好的,加上负载以后用个5..6天,就有可能出现``过电流``,维修时检测是IPM模块坏了.用的是东芝的模块,不知是何故???
让斑竹帮忙.

楼主:
怎么没人肯帮小弟吗?

网友A:
我们只是变频器的使用者,你却是开发者,怕你在这里 是找不到答案的。就象你是做枪的,而我们是用枪的,也许我们枪法比你好,但要说到枪该怎么做好,怕我们就是外行了。

楼主:
班主也不行吗?

网友B:
你的机器过流没保护???

网友C:
你的硬件设计太差了.装了几只CT,别告诉我只装两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