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3):
有一部分不能汉化的而且只能用在SP2上,如果用在别的版本上出现问题后果自负,请慎用

楼主:
S7_SIM_V5.3汉化补丁,这个没装过,大家试用后可以把结果发上来让其他朋友参考一下

网友A:
我安装了,但汉化不了,出现以下错误,怎么办?:
S7WCCCRB.DLL
- 原始文件发生 CRC 错误,它已被跳过。

S7WSAAPX.EXE
- 原始文件发生 CRC 错误,它已被跳过。

S7WSPMSX.EXE
- 原始文件发生 CRC 错误,它已被跳过。

S7WSPSPB.DLL
- 原始文件发生 CRC 错误,它已被跳过。

S7WSRECB.DLL
- 原始文件发生 CRC 错误,它已被跳过。

S7WSSERB.DLL
- 原始文件发生 CRC 错误,它已被跳过。

S7WSVLRB.DLL
- 原始文件发生 CRC 错误,它已被跳过。

楼主:
SP2补丁可以正确汉化的,其他版本的只能汉化一部分

网友B:
如果只用于学习,是应该鼓励的。

网友C:
还是不怎么行啊
运行后没有汉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