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GX developer中无法写入x 元件的值。

楼主(2005-09-23):
我在GX 中编写了一个简单的梯形图,就是x1 输入,y1输出。
在线监视时,怎么无法写入x1呢。

网友A:
编写梯形图要换到编程状况下;

楼主:
梯形图没有问题, 就是没有梯形图也无法写入x元件,但其他的m,y,d都可以写入 ,没有问题.
帮帮忙吧,我真是好着急啊

楼主:
如图中梯形图,我想给x1写入,控制y1开打。就是写不进去,但如果把x1换成m1就可以写入打开y1了。我也没做什么其他特别的设置啊,师哥师姐们帮帮忙啊。

楼主:
啊 刚才太激动忘了贴图了

网友B:
用DEVICE TEST左上角的强制ON和强制OFF

楼主:
我是用的 force on 和force off,但是x1只是接通一下就断开了,为什么?我用的是常开-||-啊。
谢谢大家帮忙 。

楼主:
其他的y继电器,m继电器,状态s我都可以force on ,force off,只有x不行。这应该跟梯形图没有关系吧,因为没有梯形图也可以force on啊。

网友B:
和梯形图没关系,force on 后X1的常开就为1,只有再次force off才会为0

网友B:
我的中文版7.0的,试过没问题,也许是软件的事

网友C:
你是真实在线还是模拟在线,如果是模拟的话,应该可以,因为我试过了,如果实际联线的话,如果是A系列(Q系列也一样)的话,可能因为X,Y统一编址而出现错误,即不会同时出现Y1与X1(瞎猜的,我没试过),FX系列就没有这个问题,你不妨试一下用Y20或Y30,看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