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3):
各位大虾~~~~3相5线制的主漏电空开是选3极还是4极的啊????有没有什么标准依据??怎么接线啊~~~

网友A:
应该是三相四线漏电开关

网友B:
应该是三相四线漏电开关.接线:O-A-B-C.

网友C:
地线不经过漏电开关,应该是选用4极漏电开关,或3极4线漏电开关,从原理上讲就是,ABC三相和N线必须同时穿过漏电开关内部的电流检测互感器,这两种开关的区别就是,前者4极同时分合,后者只分合火线

网友D:
支持楼上.三相5线,三根相线,一根零线,一根专用地线,所以要三相四线漏电开关!(ABC三相和N线必须同时穿过漏电开关内部的电流检测互感器)这句就是依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地线不经过漏电开关,应该是选用4极漏电开关,或3极4线漏电开关,从原理上讲就是,ABC三相和N线必须同时穿过漏电开关内部的电流检测互感器,这两种开关的区别就是,前者4极同时分合,后者只分合火线
对楼上的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F(2006-01-08):
4极,其实0线只是经过互感器,并未经过开关的

网友G:
地线不经过漏电开关,应该是选用4极漏电开关,或3极4线漏电开关,从原理上讲就是,ABC三相和N线必须同时穿过漏电开关内部的电流检测互感器,这两种开关的区别就是,前者4极同时分合,后者只分合火线
这句话说的很好,我就碰到用4极漏电开关出了事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