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3):
我局内有四台电机,两台22KW,两台32KW,分别用作中央空调的冷却水和泠冻水。
我看电机铭牌上是三角型接法,电机接线盒有六个接线端子,可是只接了三根,虽然启动电盘是星三角启动,但是电机也运转。
问题:(1)三角形接法是不是得接六根线?
(2)接三根线的后果是什么?
(3)接三根线的启动方法又是怎么回事儿?
(4)这四台电机的热保护应该选多大的?25A的行吗?

网友A:
1、三角型接法接三根线,星-三角型接法才接6根线。
2、接三根线后果就是启动电流大。别的没什么。因为觉得你的电机现在应该是三角型接法。
3、接三根线有可能是星型,有可能是角型,看你的电机功率出厂是角型接法,既然启动电盘是星角启动,电机需要你拆下连接片,重新接线。
4、22KW的可以选25A的,32KW的可以选40A左右,当然这还要看你的电机额定电流。
另外热继电器的整定范围选择尽量使整定值在中间位置,比如25A的不要选最大整定值是25A的。
还有,你最好找个人(电工)帮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三角型接法接三根线,星-三角型接法才接6根线。
2、接三根线后果就是启动电流大。别的没什么。因为觉得你的电机现在应该是三角型接法。
3、接三根线有可能是星型,有可能是角型,看你的电机功率出厂是角型接法,既然启动电盘是星角启动,电机需要你拆下连接片,重新接线。
4、22KW的可以选25A的,32KW的可以选40A左右,当然这还要看你的电机额定电流。
另外热继电器的整定范围选择尽量使整定值在中间位置,比如25A的不要选最大整定值是25A的。
还有,你最好找个人(电工)帮你看看

-----------支持2楼的观点,这样的分析挺合理.--------------------

网友C:
22KW、32KW热继电器整定电流值是不太小。

网友D:
我觉得热继电器整定电流太小,22KW的大概是35-45A,32KW的大概是55-65A.

网友E:
若是星---三角转换,要看热继电器装在什么位置,可以测量线电流,也可以测量相电流,他们之间要相差0.57倍

网友F:
22KW 最大电流44安,32KW64安,用那么小怎么行呀,关于接线,大哥,你说有六个接线端子,接了三根,那六个接线端是不是有三个铜片连接的呀?????说明!!!

网友A:
楼上的算的没错,我是指星角启动的时候,如果测相电流用25A和40A的就够了,如果测线电流就是你说的整定值了。六楼的老师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G:
热保护的整流值怎么计算,请各位楼上的指教

网友H(2007-10-03):
新手上路多指教,65千瓦的加热管用三相电应用几平方的线

网友I:
楼主不是电工吧?找个电工干吧!那样安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不是电工吧?找个电工干吧!那样安全!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