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3):
我们厂产的300吨的压桩机
保险老是烧
3个电机都是22kw熔断器熔断电流是60A
是熔断器规格没选好吗????
要是熔断器没问题 就是设计有问题了???

网友A:
保险太小

网友B:
有没有《电工手册》?自己找一下哈!

网友C:
正常时可用,过载时宜吹保险

网友D:
稍微选大一点的,起动电流太大了。

网友E:
电源容量是否偏小。启动时电压是否明显下降?是否经常起停?是否老化,接触不良?没有问题可以选80A。

网友F:
保险和接触器换掉,用电机起动器代替;电流可调,更安全,更保险

网友G(2005-10-24):
用100A的熔断器。

网友H:
启动电流过大,加个软启动器应该好点

网友I:
大企业不可能不用降压启动

网友J:
楼上的朋友这样有点模糊的啊
为什么要选100的     可不可以稍微分析一下你的看发的啊
要不前面还有位朋友说只要用80的就可以的啊
最好能做点分析的啊

网友K:
启动时间过长保险热熔或启动时间过短冲击电流过大.

网友L:
启动电流太大啊,解决方案很多啊,查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吧

网友M:
电流过大,电机的起动电流是运行的4至7倍

网友N:
溶丝的选择一般应为额定电流的(1、5——3)倍
多台电动机的总溶丝应为最大的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的(1、5——3倍)+其余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网友O:
当然是可以选用变频器的。

网友P: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Q(2005-12-06):
我觉得楼主应该说一下,熔断器是什么时候断?电机运行在什么场合?电机的启动方式是什么样的?电机在运行的时候有没有过载的时候。这样我们分析会更好一些。

网友R:
测量一下 启动电流,运行电流及加重时的峰值电流,就可以找到问题。
看是不是小马拉大车。

网友S(2006-01-11):
是否公用变压器容量偏小,起动时电压太低。

网友T:
电动机启动保险选择一般按功率的4倍取,80A的保险就可以了,如果还炸的话就要考虑是否是电动机本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