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3):
谁有三菱触摸屏下载线原理图谢谢

网友A:
干嘛要自己做,让卖PLC的送一根给你不就得了

网友B:
我发的不知道对不对!!你可以试试
三菱TOUCH PANEL电缆
接TP 9PIN(母)RS232-C 2 3 4 5 6
接PC 9PIN(母) 3 2 6 5 4
备注:(两个接头都把7、8短接起来)

网友C:
第一個用过可以.

网友D(2006-01-08):
very thank you,I hope your share more.

网友E:
1,7,8都并起来,连对方的1,7,8.2,3连对方3,2.4,5,6连对方6,5,4.